下面图片是什么状况?请问各位

楼主(2014-12-27):
第一个图片显示的是在线监控出现的情况,cpu那里有个红色x,第二个是在线监控的程序块,第三个图片是,plc上载到电脑保存后打开出现的程序块

楼主:
红色的x是什么回事?

网友A(2015-05-06):
好像是没有连线

网友B:
打开“hardware”,点击“在线”后,截图上传

网友C:
升级下Hardware

网友D:
有错误 请查找错误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E:
通讯错误。?

网友F:
你们仔细看看 他这个好像不是 硬件更新的问题 应该是你的程序或是组态的问题

网友G:
看这程序名称也是武汉港迪的

网友D:
把项目编译一下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