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提问字的组成问题?

楼主(2014-12-27):
VD0是由vw0和vw2组成还是由vw0和vw1 组成
vw1是由vb1和vb2组成,那么vw0是由vb0和vb1组成么,如果是不就公用vb1了么,?求解答vw0 是由那两个字节组成的?

网友A:
VD0是由vw0和vw2组成
vw1是由vb1和vb2组成,那么vw0是由vb0和Vb1组成么,如果是不就公用vb1了么,正确
求解答vw0 是由那两个字节组成的?为b答:VB0和VB1
*********为防公用存储区,字节编号可连续,字是W0,下一个是W2。。。。偶数2的倍数
双字是D0,下个双字是D4。。。。。。。。
真心谢谢拉

网友B:
1楼回答正确、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