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4-12-27):
编码器怎么直接控制伺服步进电机?师傅们能不能给点提示?

网友A:
编码器不能直接控制电机,,控制电机的直接元件是驱动器,编码器只是反馈电机运转情况的东东,,驱动器根具它反馈回来的信息控制,,,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话用虚模式,或高级同步模式,虚拟主轴的信号设置成同步编码器就好了。当然还要设置虚拟机械结构

网友C:
把编码器接到脉冲输入就行了,旋转编码器伺服就转起来了,这个和PLC发脉冲是一样

QQ:84818626

网友D:
按3楼所说,编码器接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那么伺服驱动器接编码器的端口怎么办,如果空着,伺服驱动器会不会报警?

网友E:
不要纠结什么控制器,伺服接受的脉冲一般有差动,集电极,只要符合这连个就能驱动伺服了

网友F:
编码器只是反馈,上位机发出脉冲或模拟量信号驱动器自动调整

网友G:
编码器接伺服放大器脉冲输入口,其他信号外置或者通过参数调整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