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与实际温度不符

楼主(2014-12-28):
[ 请教各位,OPTRIS CT LT的红外测温仪与实际温度不符,还不稳定乱闪,在工控触摸屏上显示温度正常与实际温度相同,但是测温仪小屏幕显示的不对,相差三四十度,设备不运行测温仪与触摸屏温度一样都正常,设备运行后就出现温度不符了,我在温度探头线屏蔽网也与地线相连了,没有多大作用,各种参数我都试了没有用,

网友A:
根据描述情况,还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答,我明天再排查一下,

楼主:
谢谢一楼的提示,问题解决了,本来红外测温仪控制盒装在电控柜里的,电控柜内有私服,变频之类的,后来我把红外测温仪控制盒移到设备上,放在与温度探头最近的地方,变频电机线与私服电机线屏蔽网与地线连接,光幕地线连接好,测温仪内环境补偿参数调整了一下,问题排除了,谢谢关心,

网友B(2015-06-02):
你的红外测温多少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