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X-3U里,同时驱动两路脉冲有干扰?

楼主(2014-12-28):
如题,最近碰到在FX-3U里,同时驱动两路脉冲,Y1 (脉冲)+Y5(方向)和Y2(脉冲)+Y6(方向),发现有干扰,频率打高时,Y1出现反转,频率打低时,Y1转向正常,频率不快不慢时,Y1则会晃动不进不退。按理说,3U里这两路脉冲为独立脉冲,应该不会有冲突的,用的是相对定位指令,脉冲数和频率均为K值。求大神科普啊!!!!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你把输出信号线分开看看,因为现在就有正常用着2路输出驱动步进的设备。
能保证PLC是正品?

楼主: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碰见,所以很不解,现有的设备三轴四轴都有,也有一同驱动两路脉冲的机台,但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2015-02-26):
建议使用差动模块,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情况,确定你的3U是正品?

网友D: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