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输入难题,求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实现???谢谢

楼主(2014-12-28):
我有一台设备要跟PLC进行232通信,要用PLC发送ASC,要发送的指令信息如下:
System:Remote
*IDN?
*RST
.
.
.
.
.
*END
等等
目前遇到一个难题,我用三菱的ASC指令分别输入每一条后 (如:ASC *IND? D1000;下一条:ASC *RST D1004等等),但每一条指令最后都要有一个“回车+换行”才能跟设备进行通信,关于这个“回车+换行”不知道怎么实现了,有没有高手帮忙给小弟帮忙指点一下呢?谢谢。

网友A:
不知你上位机是连接的PC还是HMI,如果是PC的话就用VC++编程 捕捉回车键和换行键盘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