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L10DT外部中断无响应

楼主(2014-12-28):
最近研究CP1L的外部中断,发现10点的PLC只有2个外部中断点,编好程序无反应,是哪的问题,谢谢大家!
程序在附件

楼主:
看看你有问题哈

网友A:
因为是输入中断1所以中断任务号应改为141 而不是你设的01 下载完程序要断电5秒钟后在上电 输入0.05的上升沿执行中断1 另外还要在主程序里对100.00和D100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