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xpcn上电监控有几个常开点没闭合就输出了

楼主(2014-12-28):
[attachment=130487]
正常情况下我一监视状态,SM0.1就闭合1个扫描周期,可是却不闭合,还有下面的M0.1我没操作就置位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在线等,本人刚刚开始自学。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还有这种事情

楼主:
是啊,是PLC坏了吗?还是我那里设置有问题了啊

网友B:
不是,你看一下设置,M有些是可以掉电存储的,你用强制清零一下再试试。

网友B:
SM0.1一般用在程序初始化上的,比如调用初始化子程序,给某个参数赋值等情况,不要用在你这种状态下,实在不行用置位、复位指令。

楼主:
上电复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我刚开始学,谢谢各位老师帮忙!
平常心

网友C:
检查SM0.1

网友D:
西门子200的SM0.1是上电初始化标志位,意思是当plc通电的第一次扫描周期接通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正是这个特性所以常常被用做一些数据的写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