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检测到编码器的正反转? 求救!!!!

楼主(2014-12-28):
A B 项是相差九十度的,如果用pl才里面的计数器能检测到么,是不是实际操作中相同时间内,相差九十度,就可以用计数器检测到A B项的计数差了,计数的差一般是相差一个数值还是多少的。

网友A:
相序先后啊啊啊啊。你画下两个相隔90度的正弦波左右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检测A B上升沿和下降沿就知道了,因为互为90度差,只要检测到谁先谁后就知道旋转的方向了

QQ:84818626

网友C:
你用高速计数器 里面有个特殊继电器可以叛断旋转方向的!

网友D:
回复错了,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