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箱里的电气系统图的符号求助

楼主(2014-12-28):
电气系统图纸 上有这样的表示法:CVS250/R100/3P
请问那个那上面的250和R100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哪位前辈能给小弟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CVS250好像是施耐德断路器,应该是断路路型号。

网友B:
断路器型号/额定电流/

网友C:
可按1楼提示查查看,然后对照图纸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