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attachment=130498] [attachment=130499] [attachment=130500] [attachment=130501]

手中的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自己用电脑修改一下寄存器数值0---4000,让模块输出-10V----10V。。I/O模块我设置好了,程序我也设置好了,修改D1  D2  D3  D4都成4000了,怎么模拟模块4个通道都不输出电压呢,应该输出10V呢,为什么没输出。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错了。程序写错了?模块设置错了?下面是我的一些设置图,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attachment=130507]

大家看这个DA041的参数设置表,我也看不太懂,把表格中4个通道都强制写入4000的话,是不是,模块就输出10V了呢,但是我写入4000,并传送参数表到PLC,测试还是没有10V呢,怎么回事呢,首先模块肯定是好的呢,我试了2个模块都这样。

网友A:
PLC的DA模块,接入24V电源了么?

网友B:
程序里没有做模块的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DA模块,接入24V电源了么?

恩,电源已经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没有做模块的使能。

你好,已经使能了呢。

网友C:
设定值写错了,你可以把数值强制为2000,其他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能有输出了。

楼主:
前辈你看这个DA041的参数设置表,其实软件可以设定模拟量输出的使能,我设定好了后,传参数到PLC中,传进去时2000的是4位也能变成1,但是断电运行,2000的数值又变成0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还得必须写程序MOV参数进去,程序使能?? [attachment=130589]

网友D:
写几个MOV指令么好了,我都是自己写一个程序。

网友C:
开机上电 ,用传送指令传进去,always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