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14-12-28):
三菱Q系列plc的RUN灯一直闪烁不停怎么回事啊?还有就是我只要把开关拨到STOP后在拨RUN有开始ERR报警闪烁,CPU是01U的。请高手指点一下,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你好,你先将PLC和编程软件连接上后,在诊断菜单下选择PLC诊断,在弹出来的诊断画面中看下PLC的报错代码是多少?

网友B:
程序有可能运行出错,或程序有问题,运行不了,用软件诊断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GPPW的CPU診斷功能,會有error code可參考

网友D(2015-04-16):
把电池插上

网友E:
1楼正解,不看PLC诊断,怎么知道出了什么故障!!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