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D62D当前值复位问题

楼主(2014-12-28):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当用QD62读取脉冲存储在当前值(D0,假设),可怎么将这个当前值复位呢,用MOV K0 D0 指令复位当前值不管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好,复位要使用预设值功能复位,先将0写入模块的DTO指令写入模块0号缓存,然后导通模块的Y1信号。

楼主:
已解决,多谢。。。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