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 这样测速准确吗?

楼主(2014-12-28):
SPD 这样测速准确吗,现在用编码器安装连接在减速机上面,用作测减速机出来的转速,最快的速度为450转, 不知道这样写出来的程式测不测得出来啊,还有就是误差有多大啊, 烦请各位指教一下啊,先在这谢谢了啊!

楼主:
烦请各位指教一下啊,先在这谢谢了啊!

网友A:
先约分把数搞小这样才行
数太大会出错

网友A:
其实看你上面数据只要是N=10分3XD0就行了
照手册上面说的,不是还要计算编码器的分辨率吗?还用这样计算出来的转速是准的吗?

楼主:
请问你有做过类似的吗? 现在这个程式的数据才几百而已啊

网友A:
你约分算算和你以前的对比下
看看一样吗
不过都是先约分
这样的数才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30515]
以你上面数约分成这样了你看看一样吗

楼主:
我现在这个程我现在测出来电机转速是420转左右,我经过计算 本身减速机出来也是400多转,要是像你说的 在约分的话,数字只怕太小了吧,我只是现在搞不清楚 现在420转是不是对的,还有就是现在数字波动太大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0000分5000和2分1是一样的
约分的概念你都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约分

楼主:
不好意思,鄙人有点愚钝,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是也说了吗,现在测得的结果已经是400多就算你在乘以3那还是才1200多,你是想让我在放大了在约分,还是在400多的基础是约分啊,还有就是数字浮大 通过约分就好了么?

网友B:
还是比较准确的。

楼主:
请问大侠 有没有个样例程式啊,或者给个思路啊,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大师 帮忙指点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