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 这样测速准确吗?

楼主(2014-12-28):
用编码器 这样测速准确吗?现在用编码器安装连接在减速机上面,用作测减速机出来的转速,最快的速度为每分钟450转, 不知道这样写出来的程式测不测得出来啊,还有就是误差有多大啊, 烦请各位指教一下啊,先在这谢谢了啊!

楼主:
请各位大师 多多指教啊?

网友A:
误差要看你程序怎么写啦

网友B:
定时中断,精度高

网友C:
不知道看大神回复了

网友D:
我用的这种方法挺好的

网友E(2015-01-28):
测得出来,误差大, 且乘法運算會放大誤差值...
使用4楼的方法:定时中断,可以比較穩定,準確...
6楼 那段程式,寫得真好!
lishunlong86

网友F:
楼主思路是对的,用SPD 即可,用高速计数器,详细见FX3U高速计数器那页,配合用DHSCS DHSCR DHCMOV指令处理数据中断,我用SPD做跟随速度基本上±2的误差,当然如果编码器分辨率高要好些,最好也要写个补偿程序

网友G(2015-03-08):
编码器要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H:
6楼的做法有什么用?求指教

网友I:
6楼的方法是利用了X0或X1的高速输入,FX的高速计数,系统默认计数器(已经包括中断),应该留意,如果输入脉冲的频率超过或接近PLC的计数速度,需要分频,频率太低,建议采用乘法放大。

网友J:


网友K:
目前的编码器是1024线的 再做4倍分频 PLC用PID 中段什么的 精度可以的 就看你的精度范围是多少了

网友L:
6楼的,PLC扫描时间要远小于100ms,才会比较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