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的只能模块如何设置啊

楼主(2014-12-28):
Q64DA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啊 怎么会有两行,需要设置哪行?
以太网设置中是不是就设置个:运行设置 和 打开设置啊 (只是以太网模块和上位机连接)

网友A:
用DA设置软件,什么两行,截图来看。

楼主:
一行是数字值
一行是设定值检查代码
一行是错我代码如何填写

网友B:
数字值,是你设置需要多少模拟量,其它的按需设置。

网友C:
哎,这么简单的问题,先看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