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DPLSY  K10000 k30000 Y0  为什么是DPLSY,而不是PLSY?

网友A:
32位前面要加D!

网友B:
加D就是32位指令了j

网友C:
最好自己下载一个编程手册,有问题自己查,这样进步才会快

网友D:
当发送的脉冲个数较多,16位数据无法表示时,就要用32位了,32位指令前面就要加D

网友E:
按你那三万,不加d也可以用,只是32位指令可以运行16位数呀,这样修改数而不要改指令了,再奇怪的是:你这样的高手,这样的问题咋会来问呢?应该是我们请教你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你那三万,不加d也可以用,只是32位指令可以运行16位数呀,这样修改数而不要改指令了,再奇怪的是:你这样的高手,这样的问题咋会来问呢?应该是我们请教你呀。

同感。

楼主:
只是看了个程序有此疑问而已.我也不是什么高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网友G:
不加D只能是16位,  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