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三菱Q172M通信问题

楼主(2014-12-28):
和q172m运动控制cpu通信时提示无法通信拔插usb再试,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usb驱动安装的是GX8.86自带的usb驱动,总是通信失败,这是什么原因,谁能指点一下,好郁闷。
lishunlong86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是否驱动安装成功?如果安装成功,可能是干扰问题,换一根屏蔽好且短的线试试(电脑也不要放在机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