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2软件我最多复制才400多步,黏贴也是有限的吗

楼主(2014-12-28):
如何复制几千步步程序,黏贴几千步程序啊,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下,我看了设置都找遍了没找到

网友A:
多分几次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B:
复制粘贴是有步数限制,多复制粘贴几次就行了。

网友C:
在导航栏程序部件里面可以整组复制
小侯

网友D:
如果是整個程序
就用程序複製 黏貼就可以
如果是程序的部分程式就只能一段一段來

网友E:
转换成指令语句复制,就可以复制很多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