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DOP-B 连接FX3U CPU 端口

楼主(2014-12-29):
台达 DOP-B 连接FX3U CPU 端口 ,三个端口,选择COM2,选择RS422 通讯 波特率什么都是默认,站号0,通讯线自己做的 ,按照说明书 5根线也没错。 FX端默认参数 ,没有
设置,就是连不上呢?通讯错误3. 如果用232通讯,接上三菱的编程线就没有问题。请教大神,想知道422 不好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422 的T+ T- R+ R- 有边接T 一边接R
T+ ----------- R+
T- ----------- R-
R+ ------------ T+
R- ------------ T-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感谢不良贴举报

楼主:
线对啊。是这样

网友B:
触摸屏软件上设定COM3端口

网友B:
这个是需要设定COM3 422通讯的,你应该是这里没有设定正确。我第一次使用台达触摸屏的时候也是你这样子的情况。

网友C:
需要设定COM3 422通讯的

楼主:
也就是说我用com 2,也需要设置com3为422。那也得选择为三菱fx 3u通讯协议

楼主:
明天去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D:
应该是用com2口 rs422吧!!!!!

楼主:
com 3设定了也不好用,

楼主:
com 2设置,3也这样设置? [upload=1]

网友E:
首先确保你的接线是正确的
然后把DB9插在COM2口上,
通讯参数里面选择COM3,COM1和COM2不要勾选,
控制器选择 三菱的FX3U and FX3G cpu port
通讯界面选择RS422
其他默认,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