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pid疑惑

楼主(2014-12-29):
向导做和自己写一样吗?讨论讨论!pid参数如何整定

网友A:
西门子200做PID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用向导来做,这个用起来比较方便,第二种是调用PID指令,这个需要换算一些数值,第三种是自己编写PID程序,这个比较麻烦,但是自己既然会编,那么调起来也比前两种有把握。调PID参数一两句说不清楚,要看具体的设备运行情况的,我这两天在调三菱PLC的PID参数,也调了半天了,这个PID调参数也看PLC本身支持的PID指令算法是否适用。有些不适用的或者算法不好的调出来的效果不好。有些算法好的调起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