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9):
[attachment=130519]
安装在WIN7(32与64位下安装现象相同)下时产生的,安装了多次系统与PCS7V8都是一样的.所有操作全是典型安装.

网友A:
引用楼主qtkx2008于2014-12-29 09:04发表的 PCS7V8安装时为什么有重复需要授权的软件 :
[attachment=130519]
安装在WIN7(32与64位下安装现象相同)下时产生的,安装了多次系统与PCS7V8都是一样的.所有操作全是典型安装.

人家这不是叫你重复授权,而是叫你自己选择授权点数。

Good Luck~

网友B:
同意1楼观点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刚才我做了一个试验,就是只要删除其中的一个授权,比如删除WINCC RT(128)时.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中丢失的许可证密钥里就会显示一个丢失的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