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

楼主(2014-12-29):
各位大侠小弟初识欧姆龙触摸屏宏,想要求A=1;B=1;C=1后D=1否则D=0用宏怎么写请各位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if(a==1,b==1,c==1)
d=1;
else
d=0
不行a==1和b==1中间用什么符号,怎样编写才正确

网友A:
与符号啊

网友B:
是这个东西吗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支持
是这效果但宏怎么编才能有效

网友C:
加AND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if a==1 and b==1and c==1
d=1;
else
d=0
end if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加AND后编译错误维伦通加AND行欧姆龙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C:
宏语言应该是一样的,要查一下是那里有错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看一下哪的错

网友C:
没有 END IF,要看错误代码信息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错误代码

楼主:
这是错误代码

网友C:
这个还真不一样,不能用AND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那用什么请指教谢了

网友C:
去欧姆龙官网上找编程手册看吧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手册上没有

网友D:
晕,看一下C语言,不是这么写的,AND用两竖表示

网友D:
与用&表示

网友C:
我查了一下,这个宏指令和一般的宏指令还真有很多区别,我找了个宏功能的说明书,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下载积分:+3(xxuuxxuu)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多谢大侠的鼎力相助谢谢了

网友E:
与的符号 &

楼主:
已解决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助特别是laihuaxun200的宏手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