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4-20ma液位变送器信号通过em235模块输入组成PID控制液位运算正确

楼主(2014-12-29):
各位师傅: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个4-20MA的液位变送器,现在接在200 PLC模拟量模块上,模块的输入量程为0-20MA,怎样把4-20MA的液位变送器信号转换成PID控制?按照教材上的程序例子编完程序实验结果,在触屏上液位显示值与实际液位不同,差距较大,程序中的数字量的取值是多少?PID程序处理还是乘32000和除32000吗?

楼主:
各位师傅:
大家好, (应为液位变送器)我现在有一个4-20MA的液位变送器,现在接在200 PLC模拟量模块上,模块的输入量程为0-20MA,怎样把4-20MA的液位变送器信号转换成PID控制?按照教材上的程序例子编完程序实验结果,在触屏上液位显示值与实际液位不同,差距较大,程序中的数字量的取值是多少?PID程序处理还是乘32000和除32000吗?

网友A:
如果是用西门子200的自带向导里的PID调节,4~10mA信号不要转换,直接在向导里设置反馈值20%的偏移量就行了,这样反馈值接受的就是4~20mA(程序里值就是6400~32000)

楼主:
不是用向导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实际的液位值不正确,写程序时的数字量怎样处理和取值正确,我用教材的程序,通过实验显示值不对。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4-20MA的液位变送器,现在接在200 PLC模拟量模块上,模块的输入量程为0-20MA,怎样把4-20MA的液位变送器信号转换成PID控制?我学习了教材的程序实验没成功呀,数据量计算的问题吗?0-1米的液位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