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问题

楼主(2014-12-29):
用光电开关作回原信号,能否放在移动位置的中间,伺服既要往光电信号的左边移动,也要往光电信号的右边移动!

网友A:
可以的,位置根据你的需要随便定

网友B:
可以,左边回原用下降沿,右边回原用上升沿,自己去设计程序
我的原点信号可是在位置的中间,要求是在左边或在右边度能够随时回原,请指点怎么去做到,谢谢!
下载积分:+1(lu888168)

网友C:
只要在行程范围内都可以,可设原点偏移。
怎么说,偏移不太理解

网友D:
说了半天还没有弄清楚楼主的意思,放中间可以,但前提是量程范围内设置极限开关,编写程序碰到极限作反向偏移然后搜零
注意首搜零方向必须是唯一的,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零点放一侧,而且归零爬行方向是反向

网友E:
三菱的DSZR指令自带回原点搜索功能,只要你有左右极限,原点,近点,伺服位置没有超出左右极限,不管在什么位置都能自动搜索原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