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9):
小弟使用CPU226CN,想实现PORT0与上位机的自由口通讯。现在使用USB转485线与PLC的PORT0连接。
程序为:smb30 为 9
                vb20  为 55
     再      XMT VB20  0

但串口助手显示都是00,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串口调试软件中的数据格式,是不是16进制,还有波特率,数据位等是否一至.

楼主:
兄弟PC与CPU226自由端口通讯是否一定要用PC/PPI电缆

网友B:
你的程序就是每次发送55个00呀,所以多是00.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试一下 自由口通信.rar (2 K) 下载次数: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 [attachment=130573]

兄弟依然是00

楼主:
依然是00

网友B:
你把plc内存清零一下试试,你什么电脑有2个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plc内存清零一下试试,你什么电脑有2个com口。

刚给西门子技术支持打电话,他们说普通USB转485线不支持自由端口通讯

网友B:
我把程序下载下去测试没问题呀?我用的就是USB-PPI+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30615]

我用的普usb转485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30615]

USB-PPI + 电缆  =    编程电缆  +  ?
你这里的电缆是指什么线

网友B:
s7-200编程电缆淘宝上多得像大米,这是其中的一种价格有低有高。 [attachment=130627]
  • 下载积分:+1(yaoyehao) 真诚感谢!

楼主:
    果然是线的问题

楼主(2015-03-05):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 [attachment=130573]

    兄弟有自由口接收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