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哪家好?

楼主(2014-12-29):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国产的plc那家的性价比高,我只要简单的编程就行了,我目前在用松下的,有跟松下编程接近的国产PLC吗?

网友A:
信捷吧,国产里面信捷做的不错,跟三菱编程差不多,国产要么仿三菱的,要么仿西门子的,简单编程你能搞松下的,这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B:
信捷不错。要求不高仿三菱的工控板都行。

网友C:
我用过矩形的不错,但是上手可能慢一点,他们是自主开发的,他们服务很好。

网友D:
信捷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国产绝对推信捷

网友F:
[s:21我当然说信捷啦!

网友G:
国产支持台达

网友H:
易控的如何···

网友I:
一直用信捷。

网友J:
普通的顺序控制用低端的一些OMRON PLC控制也比较方便的,比如CPM型的,价格比较低

网友K:
台达,信捷都好!不妨试下。

网友L:
信捷的真心不错啊
相信自我!

网友M:
还有个是仿西门子叫什么科??

网友A:
仿西门子的有和利时,深度仿制的有奥越信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还有个是仿西门子叫什么科??
步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