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 数据下载时有时出现检测不到USB电缆,有时又可以

楼主(2014-12-29):
各位好:问题如题MR-J3 数据下载时有时出现检测不到USB电缆,有时又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XP系统,Mini USB电缆,之前有装驱动,有时可以有时连接不上

网友A:
之前有碰過,換一條傳輸線試試看

网友B:
干扰吧,试试比较好的带屏蔽USB电缆吧

网友C:
USB电缆不行,换一条!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 换根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