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事情,明明得电闭合了,却不走,咱回事了?

楼主(2014-12-29):
上料信号 X13我用它学闭触点置位M20,当一有上料信号,M20断开,PLC就发脉冲控制伺服开始前进。M20常闭连接到PLC的脉冲输出端Y1。。可是出现了一个怪事情,偶尔有时候,我上料信号有了,但机器还是不动,要我在把那上料信号重开关一次,机器才运动。而且当它不动时,我去看那在线监控,全是连通的。

网友A:
M20的复位有没有?

网友B:
有没有监视一下m20出现故障时的状态,是on 还是off
再去看是要查程序还是查电路
程序一般是多钱圈,或之前你的plc执行过set m20 但是程序已经删除了你忘记了, 可以直接给个边缘信号rst 排除
电路的话拿万用线对图纸测

网友C:
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M20没有复位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双线圈,也有可能是线有问题。

网友E:
貌似你遇到了双线圈的问题。初接触PLC编程的人编程时,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于M20,可能你有两条以上的语句都对其有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