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29):
三菱CC-LINK通讯的时候 中间一个 站掉电了 不会影响其他站通讯对么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吧 有点印象 我这边32个站的一个掉就报警了,也不知道是程序写的还是参数设置的。。
我记得可以设置成保留站,那个站还占用站号,但是怎么搞都没事

网友B:
不行的,只要和PLC参数设置不对,就会报警的

QQ:84818626

网友C:
可以设置,通讯异常报警,通讯异常停止,

网友D:
主站模块报警没有关系,可以在PLC CCLINK 参数里面设置成无效站 不会影响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站模块报警没有关系,可以在PLC CCLINK 参数里面设置成无效站 不会影响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