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FX3U和FX2N-1PG定位问题

楼主(2014-12-29):
我用的是三菱PLC FX3U和1PG定位模块,来控制机械臂。我想用TO命令往BFM17中输入负整数,但只要一输入就乱码变成五位数的正整数了,不知道咋回事?DTOP K0 K17 D26 K1,我在D26输入60时,是正确的;但输入-60时,就会变成54346这样的数;单独把D26拿出监视,却是-60,不知道这个DTOP命令能不能在数据寄存器输入负整数?

网友A:
把你的DTOP K0 K17 D26 K1传送到FX3U-1PG BMF#17 18
请先确认D26 27中的数值,
如果D26 27 用32位带附号十进制数是对的,那么请将DTOP K0 K17 D26 K1最后的K1改K2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直接用DMOV D26 U0\G17
刚做的FX3U带二个FX3U-1PG没有问题.4
[attachment=130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