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台达PLC连接,用的是哪个计数器

楼主(2014-12-30):
我用的是台达PLC,编码器有是六根线。A B Z 0V 24V 和地线。怎么接到PLC上,还有,所选用的高速路计数器是哪个?

网友A:
编码器要用高速计数器,看看你PLC的使用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你是要要1相输入还是2相输入要不要复位,最好是看书,好多解法,你也没说什么PLC

网友C:
一般接A B相就可以了,还有你的编码器是什么输出类型的,注意PLC公共端的接法,具体选哪个计数器,那就看你的用法了,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D(2015-04-12):
查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