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4-12-30):
一台威伦TK6070ip与三菱FX2N 第一次数据传到威后通信一切正常 再把威位画面数修改后传到威伦屏就提示与PLC通信失败.
Lu

网友A:
看一下系统属性里面的端口设置吧,还有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B:
那肯定是设置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