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4-12-30):
当子程序运行结束时,不再调用子程序的话,定时器不能自动复位(不是用累计型定时器也不行),如何解决。

网友A:
把定时器放在主程序中

楼主:
哦,这样可以。那么子程序中不能使用定时器是吧?

网友B:
在子程序結束前復歸計時器or 結束前加入 ld m8001 out 計時器
手冊上都有說明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