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30):
我现在安全继电器,正常通电时,线圈是接通的,常开触点接外带的继电器,外带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整个电路控制电压的通断。有人说这样会降低安全继电器的等级,因为当安全继电器动作时,要通过外带继电器来断开控制电压,这就导致了一个外带继电器常开触点断开这段时间(估计就几毫秒吧)的延时,我想问安全继电器到底该怎么用,如果直接用安全继电器的常开,如果控制电路电流过大,就烧掉了安全继电器啊。

网友A:
安全继电器的一组常开点接两个交流接触器,然后用两个交流接触器的常开点串到电源控制回路中,一般只断掉PLC输出电源(用两个交流接触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其中一个发生故障,)然后将交流接触器的常闭点串联到安全继电器的反馈回路中;安全继电器的另一组常开点接PLC输入端用来断开软件;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