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西门子200模拟量输入虑波有啥用?

楼主(2014-12-30):
默认下都有滤波的 有啥用?可以不滤波吗?我的热电偶温度波动大 啥原因?设置的没滤波

楼主:
我现在接的热电偶 在其他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工作的时候 热电偶温度波动大 是啥原因?光光热电偶模块工作的时候 温度很稳定的 我没用软件里面的滤波

楼主:
热电偶模块上的电缆是普通电缆,变频器就在旁边 只要变频器一起动就热电偶温度就不稳定 怎么解决?

网友A:
滤波本来就是除去干扰的。滤波在哪里设置?我没找到。望指示。

网友B:
可以加0.17到0.4uf的电容,换屏蔽线,2及接地,变频器可以输入加噪声滤波器,输出加个磁寰

楼主:
200软件里 系统块 输入滤波器

网友C:
变频器线远离热电偶的线,并加磁环;热电偶线用屏蔽层包裹接地;两边电源分开

网友D:
系统块里设置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