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器怎么没有Z相信号,

楼主(2014-12-30):
我用的是三菱QD75的定位模块,回原点时检测到DOG信号降到爬行速度,然后接近开关off后,伺服还仍然以爬行速度运行,怎么回事啊?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上程序,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B:
QD75D 可以设置信号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看一下设置!

网友B:
另如果接伺服的Z相要接P05G 是不是接到P24G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