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今天有个客户给我上了一课,一个SMC的气缸,行程比较长,他嫌速度慢,说可以用2个电磁阀,一个做主气阀,一个做副气阀,气缸推出时,主副气阀同时开,快速推出,推到中端,用磁性开关限位,气缸暂停,然后关掉副阀,主阀开着,气缸慢速推到底,带动一个气动批子开一个塑料板的孔。我认为这样做不行,气缸容易速度过快,无法在中端暂停,加减速停的位置不准,气缸过冲,气动批吃刀量过多,会一下子卡死,但是客户极其固执,说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大家觉得这样行的通吗?

网友A:
气缸一般用于无停顿的设备上,要想定位不太可能
  • 下载积分:+1(gc007008) 真诚感谢!

网友B:
    赞同以上说法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磁性开关还是比较准确的,稍微多留点余量就行了
    你试过了?现实是,速度一快,会过冲,我用的是SMC的三位5通阀,气缸不大,才40的缸径,还有最后一段的慢进很不好控制,PLC点动输出,但是有时下的太多,气动批一下卡死了

网友D:
    试试多级气缸吧!
    刚才百度了一下多级气缸,现在结构不允许了

楼主:
    本来用一个数控滑台就能搞定的,现在搞成这样,头大,大家有什么好招没有

网友E:
    纯气缸要做到“快进-工进”是很困难的,最好是串个液阻尼缸来解决工进。
    如一定要用纯气缸做,那么背压节流要比进气节流稳定,过冲小。
    真诚感谢!调慢了之后,节拍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F:
    要想在气缸上达到这个功能其实免为其难。还是趁早改变驱动模式吧,如步进或伺服。
    如果改变驱动不现实,试试背压控制。那控制气路将会变的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G:
    普通气缸不好实现,丝杆气缸看看怎么样?

网友H:
    我说个思路你可以试一下,快进的用一个电磁阀A 正常驱动,另一个三通的电磁阀B 串在出气的那一头,常开接回第一个电磁阀,常闭接一个节流阀后通过三通接回电磁阀A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启动电磁阀B,慢进的速度通过节流阀来调节,你可以试一下,我没实验过,只是一个设想。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H:
    也可以按客户的方法来试一下,只是第二个电磁阀的出气口要加节流阀。他即然这样说了,他肯定见过这样的做法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I:
    如果电磁阀用三位五通的,中位机能选择保压的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J:
客户说有这方法没错。很设备都这样用,只是客户说的气路方法不对而已。

网友K:
实际应用不大
没有太大价值

楼主:
才上班,谢谢大家的建议,用步进电机+丝杆或者伺服滑台客户不允许,主要是他很固执,大企业做领导的,非按照他的意思来,请教12楼,您的意思是见过类似的案例是吧,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L:
我想应该可以试一试的,用气缸简单成本小,主要看你设备的要求,加一只磁性开关,来控制卸气阀就可以了。试试看,好用的话也告诉大家,以后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M:
记得以前别人做自动车床使用过气动液压缸,还有使用伺服电磁阀---这东西不便宜。
不断向前

网友N:
实际应用中这样用过,在没有伺服阀的情况下,, ,你可以 参考下: 首先要知道控制气缸移动速度最主要的是泄气量,,所以要想达到速度控制必需在泄气端做工作,并且密封一定要好,,实际中用过在泄气端加3个电磁阀,分别都配节流阀,,,一个快速泄气,一个慢速泄气,,一个充气,,在快速前进时打开快速泄气阀,此时前进速度很快碰到中间感应器,充气阀打开个0.5S左右的样子,如果前端速度不是很快的 也就是泄气端没排多少气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充气,,然后打开慢速汇气阀,,,工作完成充气一直打开,没有绝对的密封 所以一直要保证泄 气端有空气 不然你停机久了 就控制不了。。只能说可以控制速度 要说定位,,我觉得很难,,。这些都都可以做成控制块可以不用那么多电磁阀,,,
真诚感谢!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O:
速度和定位,是可以。但是这种阀,不能要求精度高,只能是粗糙的速度和位置控制。要想速度和精度高达毫米级以内,非常困难,也价格不菲了

网友P: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加节流阀进行调节吧,慢慢来

网友Q:
用4V530C电磁阀试试看,或者用下面的气路图 [attachment=130764]
真诚感谢!客户明天会来看,看看客户怎么说,不行就只能大改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昨晚程序改完,实际的又试了一下,上半段将进气节流阀调大,快进,中端将限位磁性开关调到稍偏位置,中端暂停,可能会过冲一点点,延时1S再工进, 难点其实还是在下半段工进的地方,这段我是用T200 K180 点动接通3位5通阀慢进下来的,下的距离不太一样,有时一下的过多,开塑料板孔的气动批子一下就卡死了(带的是20MM的开孔器);现在我是这样搞的,先让气动批预开孔一次,传动气缸再回到中端暂停,然后在开一次,实际是可以的,但是节拍比较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