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松下A5伺服刹车问题

楼主(2014-12-30):
给客户做了台小设备,有一台伺服做定位控制,之前没有装刹车现在想换成带刹车的电机。请问大家我不改程序可以吗,有没有专用的针脚控制刹车的。我知道的一种方法是驱动一个继电器,在接24v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方法需要编程。除了这种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呢???
BRK0FF这个信号可以接刹车吗

网友A:
伺服有个刹车输出端口的,不用上位机控制刹车的,只要伺服on而且伺服ready,抱闸信号就有输出,如果伺服报警或伺服on没信号刹车信号就断开了
针脚还记得吗
是不是BRKOFF那个角 11 +
10-

网友B:
改程序岂不是很快?
现场太远了

网友C:
ready信号驱动刹车

网友D:
查一下资料,如果11+,11-输出电流足够驱动制动器,就可以直接驱动,如果输出的电流蜚常小,就只能通过继电器之类的中继控制件加以过度

网友E:
11号脚可以驱动一个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按24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