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伺服在做相对位控制时!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顺便更改plc发脉冲的频率!来让伺服速度变慢、?什么PLC可以做?

网友A:
无论什么品牌的PLC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什么品牌的PLC都可以做。

用三菱的做不了!一个定位指令只能用移个速度?PLSV可压!但是精度不行

网友B:
三菱的做不了? 楼上的别乱说,用L系列或者Q系列的PLC吧,FX3U也可以实现
keven1

网友C:
用定位表格才可实现

网友D:
用永宏PLC,脉冲过程中可以暂停。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三菱的做不了!一个定位指令只能用移个速度?PLSV可压!但是精度不行

三菱绝对能做,FX系列足够了

网友F:
三菱可做。 FX就可以。

网友G:
可做。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H:
西门子S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做不了? 楼上的别乱说,用L系列或者Q系列的PLC吧,FX3U也可以实现

我说的是在伺服运行中!来改变PLC发脉冲的频率!也改变了伺服的速度?在运行过程中改!

网友I:
这么多人说三菱的FX本体可以,你们自己试过么?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定位过程中是改不了脉冲数和频率的。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I:
FX3U本体也不可以!

网友J:
FXPLC本体不支持,定位模块支持

网友B:
老大,FX3U本体是可以的

网友B:
FX3U用DPLSV 可变脉冲频率可以实现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3U用DPLSV 可变脉冲频率可以实现变速。

大哥!我也知道PLSV可以改变!相对位指令.和绝对位呢?懂!

网友K:
用DPLSY 做吧,可以运行到你要的位置,因为伺服是跟据脉冲定位的所以只要确认发送的脉冲数没问题。至于DDRVI ,DDRVA是不能的一旦运行,就固定频率了。

网友L:
DPLSY DPLSV 这两个严格来讲不是定位指令,因为没有加减速,伺服停不下来,过冲!就是说走不准!精确定位指令DDRVI 和DDRVA才是控制伺服!初学者容易搞混!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也知道PLSV可以改变!相对位指令.和绝对位呢?懂!

明白了,你说的是对的,那只能用Q或者L系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三菱的不可以,要等停下来才行,鄙视没做过的瞎说一通

懂了,我的错,PLSV是不支持两轴定位

网友N:
200和FX本体都不行,在运动过程中都改变不了速度,需要用定位模块.

网友O:
PLVS虽说可以变速,不知道你们变速行吗?你想从一个高速变低速或更高速,它的速度曲线平稳吗?感觉好丑,变速衔接处有抖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三菱的不可以,要等停下来才行,鄙视没做过的瞎说一通

这种变速是可以的,  定位指令接通后,按指定位置和速度运行, 要改变时,可以把定位指今断一个周期,传递速度或位置参数, 再用程序接通不就可以了。

网友P:
200的可以........

网友Q:
可以到零速的 FX 是可以的

网友R:
OMRON CP或松下的

网友K(2015-07-01):
PLSV 其实它并不像上面很多人说得那么差劲。

网友S:
之前有遇過本來是用DDRVI ,DDRVA後來寫不出來,就改用DPLSY了,可是改用DPLSY的話位置會有偏差,當初也跟業主溝通了好一陣

网友Q:
台达 EH3 绝对行 dvspo 指令 和 dicf 指令

网友T:
三菱FX2N的可以做,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中的的步进驱动用的PLC就是FX2N的

网友U:
ok 三菱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V:
三菱FX可以实现

网友W:
FX本体一旦启动定位指令 速度频率不可更改 要更改需要停止一个扫描周期 通常3000步的程序要10毫秒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
。3u的表格定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