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P指令

楼主(2014-12-30):
学习QD62高速计数模块时,看到DELTAP指令。看手册说是直接输出的脉冲转换,还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相当于在X0、X12由OFF--ON的上升沿,SET DY0、RET DY0,由一个DY0由OFF--ON的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B:
就是直接输出 不等这个扫描周期结束 就输出 实时响应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C:
请教一下DY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