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佳德装盒机,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过的朋友。简单说明一下问题。S7200高速输出口Q0.0经一只2.2千欧的电阻,接西门子V80伺服驱动器,控制一台西门子伺服电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伺服电机停止的位置总是和设计的位置发生偏移,电机每动作一次,履带的位置都要超前一段距离。

网友A:
仔细计算脉冲当量啊,机械的等,如果每次超前都是一样的,那就很好找出原因在哪了。很简单啊。
相信自我!

网友B:
是不是电子齿轮比设置的不合理,还有就是干扰

网友C:
原来是好用的,刚出的问题,应该是机械上的问题多点

网友D:
会不会履带打滑了

网友E:
1) 履带打滑
2)累计误差

网友F:
原点传感器松动导致原点偏移

网友G:
调一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