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1):
为什么我在本站下载的程序案例打不开?显示的就是个文件夹,而新建的工程在程序里看都是一个文件??
详情见附件图片,其中123是自建工程,abc是下载的工程!!!
哪位大神解答下!!

网友A:
你继续点击abc文件夹看看可以打开不,如果可以打开,则是路径过深原因,如果不能打开,则可能是软件类型不对。
不是路径过深,我打开abc和123对比过,里面的文件类型一样的。我的软件版本为8.86的,按理说高版本应该可以打开低版本的程序的啊

网友B:
先要解压后再打开
解压过了,自己建的工程在电脑上显示也是一个文件夹
独自漂泊

网友A:
是所有下载工程都不能打开还是某一个不能打开?
所有都打不开

网友A:
既然都打不开,则可能是下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了。用IE浏览器自己的下载功能看看,现在好多网站论坛都做了盗链接处理的。
我本来就是用IE右键另存为下载的

网友A:
实际试验,我这边可以下载后正常打开。

那么差别可能是软件原因或者操作系统原因或者下载过程中出问题了。
so s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