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贴,如何用PC从PROFACE的触摸屏上下程序

楼主(2014-12-31):
下程序是不是一定要专用电缆呀,如果有专用电缆的下载步骤又是如何咧,感谢大家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系列型号,有的可以用普通的网线,则有的必须用专用线,连接好通讯线,打开编程软件,按照提示操作就行了。
如果不是很熟悉,则建议线看看手册。或者软件的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