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PLC怎么无线通讯

楼主(2014-12-31):
200米的范围,不用线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无线传输信号

网友A:
可以的但需要增加无线通讯模块。
liuliangdt

网友B:
记得以前上班的厂里有个项目,一端是PLC控制的现场,一端是好像是WinCC监控的办公室,连接两端的是两台普通无线路由器。

网友C:
你所说的距离有误,我帮你校正一下请勿见怪!不知道你所说的距离在200米范围是一个圆的半径还是直径??如果是直线距离200米,那么你的要求是以200为半径范围的通讯距离,否则就以100范围的通讯距离。
不知道我所说的你看懂没??

楼主:
是直径200米的,不知道要添加哪种无线模块,

网友D:
以太网加路由器

网友C:
无线模块种类得都价格也不一样,总之是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不介意价格选好点。

网友E:
无线通讯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用蓝牙的收发转232.485的。利用免费,免申请433M,315m频率,无线数据收发模块,wifi转串口模块,透明数据传输。还可以用手机GPRS流量来远距离监控。它专业名是DTU。还有短信控制模块,淘宝网都有卖的,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购买

网友F:
根据你的距离要求,如果你的PLC有以太网接口的话,建议你采用带定型天线的无线路由器。
我作过相应的应用。如果两个PLC之间的位置固定,中间无阻隔,现场的电气干扰不是太严重的话。在200~300 米的范围内可行,而且实施方便。

网友G:
无线485模块就可以了,缺点是可能会被干扰。
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H:
看你的互传数据量大小,以及时间快慢,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的,比如说1S交换数据一次,那么可以用工业级无线通讯方式 Zigbee方案。可以直接RS485-Zigbee 或者是RS232-Zigbee透传 WIFI以及蓝牙跑的协议比较复杂,对无线设备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
上机数据库

网友I(2015-04-21):
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你百度搜下了解下,可以轻松实现PLC之间的无线通讯,通过天线对天线接收发送数据,或者直接通过GPRS无线通讯实现数据交换。
http://www.shyk.com/pdetail.asp?baseid=3&secondid=&id=275
http://www.shyk.com/pdetail.asp?baseid=3&secondid=3003&id=225

网友J:
200米的范围,不用线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无线传输信号
完全可以,就用普通的无线交换机、用西门子SMART PLC就可以简单的做成,我去现场帮别人做过一个调试,大概范围就是100米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