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8针圆头转9孔串口接线图!

楼主(2014-12-31):
那位朋友可以提供一个正确的自制接线图 ,信捷8针转9孔串口线! 我想自己做一根线,然后用usb 转换线和笔记本通信!这样子可以成功吗,希望有搞过的朋友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这个,正好自己原来有张,说明书上的。自己没试过。 [attachment=130642]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之前也是按照这个图接了一个,但是不能通讯!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才发贴寻求支持!不过还是多谢上传图片的老师!

网友B:
usb 转换线很关键

网友B:
10~20元都能用,但还是150~200的可靠

网友C:
如果是新手的话,肯定是圆头8针的顺序搞错了,百分百是这样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照上面的图做过几条了,可以的。
不行的话,就是4、5、8的位置错了。

网友E:
信捷与台达通用可参考台达的
Lu

网友F:
8针圆头转9孔串口,里面也就跳接三根线。8针圆头没接错的话,很可能就是9孔串口的2、3脚接反了。
USB转232的线,你驱动装了吗?

楼主:
是不是8针圆头还有要短接的针脚啊!

网友G:
不需要短接
线很简单
不会做我这里有很多
QQ 380311035联系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2015-07-16):
各位说的都不错,信捷和台达的可以通用

网友I:
7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