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为什么脉冲输出Y0总是显示off,无脉冲输出呢?

楼主(2014-12-31):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仿真 还是监控的

网友B:
频率太低!

楼主:
用了 10HZ,2000hz,5000hz 都不能够看到脉冲输出,5000hz脉冲应该还算比较高了吧?

楼主:
用的三菱自带的仿真的

网友C:
X10 没有闭合

网友D:
無法仿真,須上實機才有辦法

网友E:
三菱仿真不支持模拟量模块,定位模块,高速计数器模块等以及一些高级指令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明白了!

网友F:
程序有问题,第二段的频率1000k做不到,假如就算能达到5k脉冲量瞬间发完你也看不到on状态,第一段m10没接通,第三段同二段,m8000常on跑完无效。并且如果这三段在同一程序内不可以,同一脉冲点不可以同时驱动输出!
寻师傅多名

网友G:
仿真软件不支持该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