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ADP-MB,RS2指令或者ADPRW指令

楼主(2015-01-01):
各位大神:因为变频器有20多个,而且距离比较远,有一个485BD占用了通道1,所以只能用485ADP通道2来做,我在通道1的时候用RS指令能通讯到,用RS2时,因为RS2只能是16位的数据,在MOV代码时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通讯不到,现把我的程序传上来,让大家给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A:
距离比较远?是多远呢?呵呵
看你用的什么协议了,要是modbus,用FX3U-485ADP-MB也简单的,设置好参数,直接用ADPRW分时写读就行了
你是20多台变频器啊,要是都做读写的话,那通讯的时间会比较长了,建议把通迅完成信号来做下一个通讯的开始信号,这样可以把通讯间隔做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