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1):
请问机房的弱电各个设备的额定功率加起来有74KW,需要选择多大的主电缆啊,我选择的是4*150+1*95平方的电缆,合适吗?主要是考虑节约成本和够用。谢谢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太有钱了,电缆多长呀,是铜电缆,铝电缆还是铁电缆?还不知你是啥负荷,是电动机还是啥呀

网友B:
有钱就任性

网友C:
单相负荷每千瓦4.5A(COS&=1),电机每千瓦2A(COS&=0.85、N=0.85),计算出电流后再选导线。
单相负荷100千瓦=450A(如果是分到3相上,就除3。),电机100千瓦=200A。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BX)的安全载流量--126A。
3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56A 。
5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00A 。
7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47A。
9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00A 。
12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46A。
15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07A。
18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68A。
24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570A。

楼主:
我打错了,是174KW,里面的都是些弱电的设备供电,比如,服务器,监控,LED屏等

网友D:
铜芯3*120+2*70就足够了

网友D:
还要看线长度,如果太长要考虑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