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一下给份此变频器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楼主(2015-01-01):
在网上搜索到的是E文说明书而且并不完整有乱码,想在此请各位大虾帮忙一下有没有中文说明书给传一份,谢谢!!
[attachment=130660]

网友A:
表示没见过,无能为力

网友B:
楼主这个使用7200ma的手册不可以吗

网友C:
跟东元7200MA CX的应该差不多,这些英文应该还是看得懂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虽说7200MA是该型号的代替品但感觉参数设置里面还是有很大不一样

网友D:
东元免费中文说明书不好找,我有英文版,只是接线或调整参数直接拨打厂家技术服务电话都可以搞定,维修方面不要问他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楼主:
不知道楼上那位你那E文说明书怎么样能否给上传一份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E: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楼主:
先谢谢楼上那位!你那说明跟我网上下载的一样

网友E:
楼主,我仔细看过,没有乱码。可能是你的adobe软件版本低。

楼主:
应该是不会明天截图你看看

楼主:
这个是第6页 [attachment=130784] 这个是第9页 [attachment=130785] 这个是第10页 [attachment=130786] 这个是第12页,这上面应该有个表格吧 [attachment=130787] 这个是第17页 不知道这上面显示的是什么[attachment=130788]

网友F:
东元变频器7200MA中文说明书

楼主:
先谢谢楼上!你的这份说明书我有了,感冒和那个7200M3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钻牛角尖!

网友E:
楼主,我的和你一样情况。可能是WORD转化为PDF时,图形和文字的位置变了。只能将就看看了。

楼主:
这么说不是我那PDF软件问题了